LINUX 基本命令

楼主(2010-08-19):
Linux下vi的基本命令

网友(2010-03-14):
一、基本命令介绍
  ---- 1.光标命令
  k、j、h、l——上、下、左、右光标移动命令。虽然您可以在linux中使用键盘右边的4个光标键,但是记住这4个命令还是非常有用的。这4个键正是右手在键盘上放置的基本位置。
  nG——跳转命令。n为行数,该命令立即使光标跳到指定行。
  Ctrl+G——光标所在位置的行数和列数报告。
  w、b——使光标向前或向后跳过一个单词。
  ---- 2.编辑命令
  i、a、r——在光标的前、后以及所在处插入字符命令(i=insert、a=append、r=replace)。
  cw、dw——改变(置换)/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单词的命令 (c=change、d=delete)。
  x、d$、dd——删除一个字符、删除光标所在处到行尾的所有字符以及删除整行的命令。
  ---- 3.查找命令
  ---- /string、?string——从光标所在处向后或向前查找相应的字符串的命令。
  ---- 4.拷贝复制命令
  ---- yy、p——拷贝一行到剪贴板或取出剪贴板中内容的命令。
二、常见问题及应用技巧
  ---- 1.在一个新文件中读/etc/passwd中的内容,取出用户名部分。
  ---- vi file
  ---- :r /etc/passwd 在打开的文件file中光标所在处读入/etc/passwd
  ---- :%s/:.*//g 删除/etc/passwd中用户名后面的从冒号开始直到行尾的所有部分。
  ----您也可以在指定的行号后读入文件内容,例如使用命令“:3r/etc/passwd”从新文件的第3行开始读入/etc/passwd的所有内容。
  ---- 我们还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删掉文件中所有的空行及以#开始的注释行。
  ---- #cat squid.conf.default | grep -v '^$' | grep -v '^#'
  ----2.在打开一个文件编辑后才知道登录的用户对该文件没有写的权限,不能存盘,需要将所做修改存入临时文件。
  ---- vi file
  ----:w/tmp/1保存所做的所有修改,也可以将其中的某一部分修改保存到临时文件,例如仅仅把第20~59行之间的内容存盘成文件/tmp/1,我们可以键入如下命令。
  ---- vi file
  ---- :20,59w /tmp/1
  ---- 3.用VI编辑一个文件,但需要删除大段的内容。
  ----首先利用编辑命令“vifile”打开文件,然后将光标移到需要删除的行处按Ctrl+G显示行号,再到结尾处再按Ctrl+G,显示文件结尾的行号。
  ----:23,1045d假定2次得到的行号为23和1045,则把这期间的内容全删除,也可以在要删除的开始行和结束行中用ma、mb命令标记,然后利用“:'a,'bd”命令删除。
  ---- 4.在整个文件的各行或某几行的行首或行尾加一些字符串。
  ---- vi file
  ---- :3,$s/^/some string / 在文件的第一行至最后一行的行首插入“some string”。
  ---- :%s/$/some string/g 在整个文件每一行的行尾添加“some string”。
  ---- :%s/string1/string2/g 在整个文件中替换“string1”成“string2”。
  ---- :3,7s/string1/string2/ 仅替换文件中的第3行到第7行中的“string1”成“string2”。
  ---- 注意: 其中s为substitute,%表示所有行,g表示global。
  ---- 5.同时编辑2个文件,拷贝一个文件中的文本并粘贴到另一个文件中。
  ---- vi file1 file2
  ---- yy 在文件1的光标处拷贝所在行
  ---- :n 切换到文件2 (n=next)
  ---- p 在文件2的光标所在处粘贴所拷贝的行
  ---- :n 切换回文件1
  ---- 6.替换文件中的路径。
  ----使用命令“:%s#/usr/bin#/bin#g”可以把文件中所有路径/usr/bin换成/bin。也可以使用命令“:%s//usr/bin//bin/g”实现,其中“”是转义字符,表明其后的“/”字符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字符,不是分隔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