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程序在外部SRAM运行速度问题

楼主(2010-08-19):
在使用STM32F103ZE,将程序在外部SRAM运行的速度理论比内部FLASH要慢多少,现在我实际情况,好象好慢几十倍到几百倍。不知有没有方法提高速度??还请各位大狭赐教!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的,“慢几十倍到几百倍”,意味着原本1秒种可以做完的事,要好几分钟才能做完,如果真是这样,估计你的外部SRAM太慢了。

正确情况下,在外部SRAM运行程序,比在内部FLASH运行程序,大约慢5~6倍左右。

网友B:
不能这么慢吧,估计是楼主得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C:
LZ可能没仔细测,说得夸张了?

网友D:
想当夸张

网友E:
實際測過後,大約是慢6倍左右

网友F(2011-08-11):
为什么要在外部S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