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508a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pic, pi, ic
请问各位大哥:
pic12c508a是多少钱一个啊。知道说下,先谢了

网友A:
不过据说最近缺货,缺货时候的价格就难说了。

楼主:
好贵,我以为就1,2块钱,

网友A:
PIC没有这个价格的型号,6PIN的都要上两块。想便宜,用台系的廉价MCU,裸片五毛钱的都大把。

网友B:
买MICROCHIP的MCV14A吧,14PIN,才两块不到.带3路AD,1KFLASH,一个定时器

网友C:
不过最近缺货,缺货时候的价格就难说了。

楼主:
恩,谢谢大家,我以前都搞硬件,单片机方面不太清楚,不知道最简单的MCU,只要有几个I/O口就行的,价格便宜的,有什么

网友D:
用台系的廉价

楼主:
恩,我看了下,真的差了几倍。台湾的好便宜。

网友E:
跟台湾的价格比,那真的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