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广播喇叭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19):
有人了解高音广播喇叭吗?与他配的功放有何要求?
(1)高音广播喇叭的阻抗一般是多少?
(2)能不能用普通的功放来直接推它?
(3 )假如不能用普通功放来直接推的话,能做何种变换。

网友A:
应该用隔离变压器吧!我以前用普通功放驱动过,容易烧音圈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高音喇叭”指的是什么?
有线广播系统要用定压功放,不能使用普通功放,有线广播用高音喇叭的阻抗有多种,都是低值的,最高一般是32欧,使用变压器耦合。
分频音箱用的高音喇叭也是低阻的,用普通功放经分频器推动。

楼主:
我说的“高音喇叭”是指哪种在宣传车上用的那种。
传输距离短应该用不上定压功放吧,用普通功放应该可以吧。我是做汽车功放的,对广播功放、广播喇叭这块不了解。对了还要加录音功能。各位大大们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小弟说下。

网友C:
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是号筒式扬声器。一般阻抗为8欧或16欧。
由于距离校近,可以不必使用线间变压器,允许与功率放大器直接联接。

网友B:
短距驱动用普通功放即可,不需要什么“变换”,和普通扬声器没什么区别,但因高音扬声器的结构原因,低频信号不宜送入,在前级最好衰减一下低音,功放采用BTL桥式电路即可。

网友C:
chunyang说得很对,应该将较低频率的信号衰减。
现代的功放,其幅频特性向低频方向延伸得很低,甚至做到20Hz以下。但号筒式扬声器由于其结构,是不能放出低音的,如果施加在其上的低频信号过大,可能烧音圈。所以最好将低于200Hz的信号去掉,以策安全。

网友D:
高音喇叭输入阻抗一般为4Ω8Ω16Ω,32Ω没见过,短距离不需要特殊要求就能接到普通功放上,和普通扬声器没什么区别。

长距离,大范围一般使用定压式功放,需要使用线间变压器。如车站、体育场馆。为减少产品系列和方便用户,现在的线间变压器一般有多种电压输出多种阻抗输出,注意不要接错。

高音喇叭主要是用来传递信息,不是用来欣赏。因此,其有效频响主要为适合较长距离传播的部分,过高和过低的音频输出在功放也是浪费甚至导致烧毁喇叭。为了照顾**声差异,同时又能播放音乐,功放输出频响范围为200Hz~10kHz(12kHz)即可,不必再宽。当然,具体选取参数可参考喇叭本身的特性。

网友C:
8楼:
“高音喇叭”亦称号筒式扬声器或号角式扬声器,“高音喇叭”应该只是俗称。
“高音喇叭”的电-声转换效率远高于纸盆式扬声器,这完全得益于那个号筒。注意号筒是从振动膜开始,其截面积逐渐扩大的(严格地说,应该是指数曲线)。所以振动膜仅推动邻近膜的很少的空气,近处的空气推动稍远处较多的空气……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但“高音喇叭”可以有效工作的频率取决于号筒开口处的直径。当声音的波长大于开口直径后,“高音喇叭”电-声转换的效率锐减。电-声转换的效率低,意味着电能没有转换成声能,而是转换成了热。
所以,施加在“高音喇叭”上的信号,如果频率低而信号强,则“高音喇叭”很容易烧毁。而且,“高音喇叭”开口的直径小的(小功率高音喇叭),其“截止频率”较高,更容易被频率低的强信号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