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持USB的单片机

楼主(2010-08-19):
请大家推荐一些对USB支持较好的单片机或模块,可以对USB外设进行控制和读写。

楼主:
最好是可以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网友A:
cypress有好几种,好多USB mouse,   keyboard都是用cypress的,如:63743,63723等

网友B:
还是cypress 的好

网友C:
带USB的PSoC1有cy24x94,还有PSOC3/5也可以

网友D:
CY7C68013A,CY7C638xx 比较成熟

网友E:
目前最初接触的就是CY7C68013,我觉得相对比较好上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