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在一路输入的情况下做正负两路的输出

楼主(2010-08-19):
只有一路的输入5V,但输出要求正负9V,我这里有两个方案:
方案1:先升压至9V,用TPS61087,然后再反向变换到-9V。(正9V输出电流800mA,负9V输出电力500mA)
方案2: 做两路相同的升至9V的电路,然后仿照从直流稳压电源接出正负9V的办法,把一路的高端与另一路的低端连起来,接点接到地。
本人刚开始接触电源,知识非常有限。望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方案可取不可取。

网友A:
两个方案都非常不错啊,哪个简单选哪个呗?

网友B:
我知道在有一个平衡飞平衡电路,可以将双信号转换成单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