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关于U-Boot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1、u-boot-1.1.6_OpenJTAG_2gstart.s中,将代码拷贝到ram里是通过调用u-boot-init.c中的copycode2ram()函数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程序是从nand flash启动的话,u-boot-init.c里的函数必须在代码段的前4k中,请问如何能够确保u-boot-init.c的代码编译时一定是在前4k地址呢?怎么实现
2、刚开始在norflash启动是,在start.s内有_armboot_start:.word _start,其实_start是0x0,所以_armboot_start也应该为零,然后后面u-boot拷贝到TEXT_BASE(0x33f80000)处,然后跳转到RAM里start_armboot()函数,按理说此时_armboot_start的值没有改变,还应该是0x0,但在start_armboot()函数却执行了句gd = (gd_t*)(_armboot_start - CFG_MALLOC_LEN - sizeof(gd_t)),按照函数的意思_armboot_start的值应该是0x33f80000,所以搞不清_armboot_start的值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从0x0被修改到0x33f80000

网友A:
答:
第1个问题:是通过.lds文件实现的
第2个问题:其实u-boot的汇编部分是按照SDRAM中的地址链接的,但因为其中的跳转指令使用了相对跳转、并且链接时也使用地址无关链接,即是所谓的PIC程序,所以放在NOR的0x00地址照样可以运行。

网友B:
同楼主有相同的疑问,期待中。。。
我用的是2410的板子,U-BOOT中把自己身COPY到RAM中之后,却看不到它是怎么就跳到RAM地址中去了,按照程序的逻辑来说应该是COPY完成之后,顺序执行才对,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