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w90p710外扩sram写入时会影响屏幕

楼主(2010-08-19):
各们大侠,现在遇到了个问题,我们在w90p710的cs2上外扩了一个256kx8bit的sram使用后备电池,确保在掉电的情况下信息能够保存,使用ucos和ucgui,当对sram中的数据进行写操作的时候,液晶屏会闪动,有时候甚至是整个画面会向左偏移几十个像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和sram没关系
我用一个没有外扩sram的w90p710的板,直接在程序里对CS2的空间进行操作,结果发现,屏幕也会闪,

网友B:
哪种屏?接哪里?

网友C(2010-11-26):
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啊?

网友D:
楼主把后备电池去掉试试

网友E:
有可能是写sram时占资源,影响刷新率了。

网友F:
这个不太好分析原因,给的信息有点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