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C28060 interleave pfc TM mode

楼主(2010-08-19):
有没有那位那位前辈或同行在使用 UCC28060 ,里边 nature interleaving  的实现过程,datasheet 里写的比较粗糙,小弟不是很明白,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打电话给他们美国的工程师,有个负责28060的是华人,会中文的,他会给你详细解释,联系方式问ti的代理商.

网友B:
我已經測過這一顆IC,原廠的DEMOBOARD也測過啦,PFC電感要很大的,400W輸入情形下約93%效率,沒有特別好的功能,也許等UCC28070CCM的看看效果再說吧,貼兩張測試圖分享一下.輕載可以關掉一個相序是比較獨特的設計.

网友C:
TI 方面我们一直有联系.我得到的答案是有些内容是专利不好公开.
DEMOBOARD 目前我还没拿到.所以也不能好好测试一下.
我现在的问题是 1,UCC28060 是怎么实现 180 度 OUTPHASE 的.
             2,怎么保证两相同频率.
楼上不是测过DEMOBOARD 了么.它的驱动波形是100% 的180度反向么.另用UCC28060  做90v满载91% 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D:
電路原理我沒有研究,但應該是峰值以後另一相TURN ON,這樣就會是180度轉向,頻率一樣到不一定需要否則負載變化時會產生OVP現象,附上內部結構圖請自行推演,效率91%不是問題,而是性價比跟零件空間擺置問題較需要好好考慮一下....

网友E:
我也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这颗IC的VINAC脚检测到的电压到底是做什么用了,除了一个brownout的作用看懂了以外,其他的一概没有看懂,datasheet里面那段decription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A:
還有一個功能是參與ON TIME的決定,請注意看一下特性表的一些描述數字就會知道,TI這個IC有一個缺點就是90VAC OPP如果為330W,你可以測一下110跟230會有多少的誤差???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收到,我正在做这颗IC的初步评估,碰到问题还会常来这个帖子请教,还请兄台不吝赐教,我的拙见也会发上来供大家斧正,谢谢

网友F:
UCC28060这个芯片没有看到有OPP功能阿,HVSENSE脚的OVP,CS脚的OCP,哪个PIN有OPP?

网友G:
此IC为并联交错工作在临界状况,我做单电网180-264V,我做到了2200W,感觉还不错,计划调到3KW,电感,电容体积都较小.

网友H:
TM模式的做到2200W,效率多高.峰值电流多高?

网友H:
对于工业类的电源, hold-up time有一定的要求, 要靠大储能电容去实现, 交替式PFC对电容的减少帮助不大.
但对于消费类而言, 优势就比较明显.

网友F:
我的28060试验板做好了,今天装了一台,死活开不起来啊,VCC18V,Vref6v,COMP脚5V.
请高人指点原因啊.

网友I:
调此机最主要要把PFC电感做好,两电感反馈绕组比例,相位不要错误,同时电感量小一点,单相非连续工作.

网友J:
我设计的PFC电感的规格:主绕组400uH,60匝,ZCD绕组5匝.
极性我想应该不会反.

网友K:
能交流一下大俠使用的電感材質及尺寸和感量為何嗎?

网友L:
我先说吧,nicera RM10, 2HM5, 400uH, 12:1

网友E:
你的功率作多大,調的如何了,感量可在小一點.

楼主:
一相125W,两相250W,电感量是最低开关频率决定的,这么大的电感量对于我的core size选择影响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始终开不起来,你在调试的时候有没有上电开不起来的情况,后来找到的原因的在哪里,又是怎么排除的呢,谢谢.

网友A:
这位仁兄的样机应该是已经开起来了,我的样机现在现在还处于开不起来的阶段,请问你最初调试的时候是否也有开不起的问题,找到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又是如何排除这些故障原因的,谢谢.

网友D:
IC自身電源用單獨12V先外加進去,這樣一定能開機,如果依然無法啟動那就要查LAYOUT是否有錯誤啦,還有IC很脆弱只要一過壓就會死翹翹,所以自己看著辦吧.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G:
我的UCC28060每隔200us的重新启动一次还是能够看出来的,GDA会有每隔200us有一个ns级的矮小脉冲,这个脉冲远不足以开通MOS,所以一直开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哪个PIN脚有干扰.

网友F:
90V终于开起来了,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原本设计在240W的PFC只能出到160W,在往上加功率,电压就往下掉了.还有就是220V电压下还开不起来.
地线实在是走得太差了,现在rework成蜘蛛网了.

网友M:
这个片子总算是搞定了,前后差不多花了两个月了,减小Bus Cap的效果还算可以,CM DM Fliter减小的效果还没有能做出来,不知几位兄台的评估做的如何了

网友L:
中小功率的用两颗DCMboundary6561同步;便宜
大功率的用两颗ccm3818同步,把电流纹波放大电感量用小一点.

网友J:
不知道28060的升级版28061有多少改善,28060很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