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工程

楼主(2010-08-19):
各位大虾,我是华南理工大学大一的学生,我们下学期大二学校开了一门叫软件工程的课。我自己是信息工程的,平时对电子比较有兴趣,自己也学了一点点单片机什么的。我想请问下,软件工程这门课对我们究竟有没有大作用?因为课实在太多,我需要选择一部分课去上。。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如果想向偏软件方向发展的话,《软件工程》是必修的。
而如果是非软件方向的话,精力有余的话,可以选修。《软件工程》中的一些基本系统工程思想是普适的,而且个人认为,这些思想在《软件工程》中得到了非常完整而实在的体现。

网友B:
偏硬件一般都是写程序,和寄存器打交到,软件工程用不到。

软件是一个工程,是一个大的东西。
侧重于管理,比如版本,库,规划,流程图,状态机。。。。。

网友A:
to 3L: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系统并非一定是以“大”为标志的。
另外,硬件系统同样有类似的所有特性。

其实《软件工程》的精髓在系统(工程)上,而非“软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偏软件发展是指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对软件方面的兴趣更多一些,例如对算法写程序等等的学习更有兴趣。

网友C:
书要看,但课不一定要选...

楼主:
书要看,但课不一定要选...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门课对我们有什么用呢?看书的话看那本比较好呢?我们学校选的教材一般很垃圾。。

网友D:
软件工程,必须要看的!~~~

因为架构师比程序员工资要高,呵呵!~~

楼主:
软件工程,必须要看的!~~~

因为架构师比程序员工资要高,呵呵!~~
引用 网友D:

求详情。。不好意思我刚入门,什么都不懂

网友D:
求详情。。不好意思我刚入门,什么都不懂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只是看过书,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单片机,当然是无需软件工程,因为是面向函数的,结构化的,程序很精练!

但如果是大型软件,则必须是面向对象的,因为如果使用面向函数,后期的维护成本将远远大于你编写成本。

楼主:
那我们需不需要编写大型软件呢?

网友E:
了解一下还是有用的,有的嵌入式程序也是很大的

网友D:
那我们需不需要编写大型软件呢?
引用 楼主:

学了总比不学好,将来的事,不好说的,谁又能预知未来呢?

网友F:
要必要学,对编写单片机程序有用。如果能先编写程序,然后再学 可能体会会更深。

网友C:
软件工程,必须要看的!~~~

因为架构师比程序员工资要高,呵呵!~~
引用 网友D:

想找个架构师的职位.发现有不错的企业都不懂这东西....

楼主:
那请问下各位大虾,这门课要怎么学呢?

网友A:
re 5L:

偏软件就是比较接近于“代码”的专业。注:程序由代码构成,但由代码构成的并非仅是程序。

re 16L:

怎么学呢? 看书,听课(有机会的话),案例分析(有条件的话)。

楼主:
re 5L:

偏软件就是比较接近于“代码”的专业。注:程序由代码构成,但由代码构成的并非仅是程序。

re 16L:

怎么学呢? 看书,听课(有机会的话),案例分析(有条件的话)。 ...
引用 网友A:

谢谢哈!我听说这门课很偏理论,学了很难实际应用上,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然后各位能否推荐一些好的书呢?就是入门级比较容易看懂的。。谢谢啊

网友A:
“我听说这门课很偏理论,学了很难实际应用上,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

不是,恰恰相反《软件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当然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不仅在实际中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就是在教学中也会涉及的很多经典的案例。

网友G:
如果想向偏软件方向发展的话,《软件工程》是必修的。
而如果是非软件方向的话,精力有余的话,可以选修。《软件工程》中的一些基本系统工程思想是普适的,而且个人认为,这些思想在《软件工程》中得到了非常完整而 ...
引用 网友A:

非常同意“《软件工程》中的一些基本系统工程思想是普适的”。

学过软件工程后,让你不但注重局部电路、代码的设计,更让你看到注重项目整体管理和规划的重要性。

即使是非软件方向的学生,也强烈建议你选修软件工程这门课,它可以让你的眼界更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