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周期设置为20us会不会不够时间运行?

楼主(2010-08-19):
STM8S使用16M时钟。 TIM1 TIM2有其他用。因为要产生一个脉冲宽度从200到1000us可调(用程序控制)的周期1ms (1kHz固定)的信号,的TIM4 中断周期设置为20us, 里面几个变量计数,TIM4同时给20us计数,作为0.1S, 0.2S,0.5S,1S定时器。不知道20us这么短的时间会不会导致其他程序没法运行。请大侠解答。多谢

网友A:
20us的中断时间太短了,对于STM8S这样的8位MCU确实够呛

网友B:
为啥要设置为20us呢

网友C:
这要看你的CPU时钟了,要是你的CPU时钟没有分频,机器周期就是62.5nS.那你要定是20us = 62.5*320
可以说只要你中断里的代码简洁,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CPU时钟用HSI, 16MHz.

中断里面只是一些计数的指令,设置对应时间标志就退出。

楼主:
为啥要设置为20us呢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得到一频率固定1kHz,脉宽为200us到1000us可改变的脉冲信号。

网友D:
通常情况下20us确实比较短,但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也还可以接受:

1)中断程序里做的事情不多
2)程序写得好,比较精炼
3)其他程序没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要求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PWM输出呢?

楼主:
之前的硬件已经做好,引脚固定了。只能用软件的方式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2014-11-27):
?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