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滤波电感除了电感量还有什么重要的参数?

楼主(2010-08-20):
如题。      有一个类似变压器的电感线圈——线圈绕在两组交叉层叠的E型硅钢片上,只有两根引脚线——目前公司里只能用电桥测出电感,用万用表量出电阻。

      不知道找现成完全一样或者可替代的元件还需要知道哪些重要的参数?额定电流,铜线线径之类的都是知道的。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吗?

       说明一下,这个电感的应用电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LC滤波电路。

楼主:
再补充一点,电路是12V的低频电路

网友A:
除电感量外,最重要的可能是最大电流。
实际上,对铁芯来说,最大的约束是饱和磁通密度。而铁芯给定后,电流较小时磁通密度与电感通过的电流近似成正比。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铁芯接近饱和,磁通不再与电流成正比,电感量将下降。
如果施加在电感上的是正弦交流电压,则当磁通接近饱和时,电流急遽增加,电流波形呈现尖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