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对数2的3相无刷电机,转1圈要换向几次?

楼主(2010-08-20):
12次还是6次?或与位置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绕组绕法有关?

网友A:
2极,1相机械周期需要2个电磁周期,每相电流换4次

楼主:
换向12次的话,每30度就要换向一次。
绕组是3相,那么2绕组通道只有6组磁势,如何12次换相?
我是不是把机械角和电位角搞混了?

网友A:
2楼,更正:2极,1相机械周期需要2个电磁周期,每相电流换4次

应为:2极,1个机械周期需要2个电磁周期,每相电流换4次

网友A:
2极电机,指每相有2对磁极

楼主:
如果是极对数是1,那么3相绕组22导通的合成磁势有6组。只要按绕组定子磁势超前转子磁势120度就可以让电机转起来,转一周共需要换相6次。如下图,转子在区间1时,要让定子合成磁势F1

那么极对数2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单极的,一对磁极机械角度距180度,2极的90度,3极的60度...极数越多,磁路几何长度越短,你自已画一下

楼主:
是不是说,2极对电机A绕组在12点,3点,6点,9点钟方向都有磁势,而1极对只有在12点和6点。

网友A:
对,其它相的磁极,机械角度上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