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DSP与存储器FAQ技术问答

楼主(2010-08-20):
DSP与存储器FAQ技术问答

我现在想做一个图像处理系统.一个片外高速ram用来存放摄像头采集来的数据.一个eprom用来存放我的程序:
ram 用/ds pin来片选(是不是必须?).片外eprom则不能采用并行根模式.是这样吗?区分如何选中/ds 和/ps或者/ios pin是靠cpu内部来决定的,及我们在写汇编程序时的指令来决定的?eprom可以用/ds和/ps来片选.ram能用/ps 管脚来片选吗?   /ds /ps /is pins 是输出管脚,它由不同的存储器空间访问指令来决定。所以PS应该对应程序存储器,DS对应数据存储器,IOS对应IO空间。别忘了还有MSTRB和IOSTRB信号喔。
      Dsp5402的数据空间只有64K,我的数据超过100K该如何办?
有下面几种方法:
1.改进算法,边读起数据边处理。
2.将数据放到程序RAM,5402的程序空间可以有1M。
3.用一个锁存器保存高位地址,自己扩展数据空间。
5V 的EPROM与3.3V的DSP如何连...
我的板子上的5V FLASH 与 VC5402直接连,没问题。
    请问谁能给我推荐3.3V-5V接口转换的芯片?
1)总线转换用IDT164245很爽.
2)如果是总线转换,是单向还是双向?用244,245或者qs32245吧,很不错的
   5402的工作电压是3。3V,当要接到5V器件时,应该要电压转换,有什么比较好买的转换器件?3。3V的SRAM有什么型号好用?
5V器件一般也能用,最好用3.3V的。3.3V的SRAM CY有很多,你查一查DATA BOOK。

请问:TMS320C549与5V外设接口需要专用接口芯片吗?            如SN74CBTD3384
    dsp的片内程序区都是掩膜用的吗?有些型号有片内flash rom程序区,那么怎么把程序数据放进去呢?

    DSP片内一般有ROM和RAM,只有F2XX系列中有FLASH ROM。ROM中有TI在出厂时固化好的一般是BOOT LOADER代码和一些常用数据。你也可以向TI提交代码,TI帮你烧进ROM,估计你得有兆数量得产量才能接受。如果真有那么大得量,就可以定做芯片了。FLASH ROM可以用开发工具写入。
    存储器映象如何与数据/代码实际所在的物理空间联系。如果存储器映象只是与地址挂钩,那么连接器如何知道代码/数据是在片内还是片外的。如果我不用片内程序空间,而全部定义到片外,那么执行时DSP如何知道指令产生的程序地址是在片内还是片外的呢?
存储器映象与数据/代码实际所在的物理空间没有联系。存储器映象只是与地址挂钩,不管你使用的是内部RAM或外部 RAM,只要是访问存储器映射内存,DSP会自动寻址片内的存储器。DSP根据PMST中的控制位和片内RAM的大小自动确定地址线,控制线和数据线有效,开始寻址外部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