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Spartan-3接口配置方法

楼主(2010-08-20):
Spartan-3接口配置方法
1)  接口电压
a..配置口和JTAG接口采用LVCOMS25标准,最小驱动为12毫安,快速翻转率。
b..这些用于配置的I/O口和用户I/O一样可以承受3.3V输入
c..用户I/O/配置双用管脚(如Din)采用Vcco供电,专用管脚采用Vccaux供电。
2)  采用3.3V供电时配置口处理
  • 所谓采用3.3V配置,指Vcco4采用3.3V供电,任何情况下,Vccaux必须2.5V供电。此时,所有配置相关I/O管脚都可以输入3.3V,但是专用管脚需考虑倒灌电流。
  • 专用管脚(Dedicated Pins),即Vccaux供电管脚输入3.3V时必须串接电阻Rser,限制电流在10毫安以下,此时电阻大小约为52ohm(5%精度)。
  • 每个专用输入管脚会产生约10毫安倒灌电流到Vccaux,此电源设计必须考虑。
  • 所有输出管脚都3.3V兼容,不需要另外处理。
  • INIT_B管脚连接,该管脚为内部开路,与Vcco4关联,采用3.3Kohm-4.7Kohm电阻上拉到Vcco4=3.3V.
  • Done管脚,有3种选择,建议用3.3Kohm-4.7Kohm电阻上拉到2.5V,也可以用3.3Kohm-4.7Kohm电阻上拉到3.3V,则产生10毫安倒灌电流到Vccaux。
  • PROG_B的处理,PROG_B 应该连接到PROM,XCF0XS的/CF管脚,通常XCF0X的Vcco接3.3V,所以PROG_B最好用3.3Kohm-4.7Kohm电阻上拉到2.5V,没有倒灌电流产生;当然,也可以用3.3Kohm-4.7Kohm电阻上拉到3.3V,则产生10毫安倒灌电流到Vccaux。
  • 其它如M0-M2等参照处理。
2. Flash配置器件的连接
  • XCFXX系列所谓平台(Platform Flash)Flash配置器件是一款低价位Flash配置器件系列,其价格已经低于同容量的一次性PROM 17XX系列,是现在的主流配置器件,将替代一切其它配置PROM系列。
  • XCFXX系列器件也有3种电源,其中Vccint内核电压可以采用1.8V-3.3V供电(8M 以上容量必须用1.8V供电),一般可以采用3.3V供电以简化电源设计;Vccj是JTAG控制器电压,也可选择2.5V或3.3V供电;Vcco为I/O电压,同样可选2.5V或3.3V供电。
  • 如果对应的FPGA Vcco4选择2.5V,则XCFXX的Vcco也应该采用2.5V供电,以简化电路,此时无需串接限流电阻,也不存在倒灌电流问题。
  • 如果Vcco采用3.3V供电,对应FPGA的Vcco4采用2.5V供电,则FPGA的输入必须串接56ohm以上电阻,并需考虑Vcco4 倒灌电路问题。如果对方Vcco4 也采用3.3V供电,则双用管脚无需串接电阻,也无倒灌问题。
总结:
  • 在Spartan3 配置相关管脚中,由Vccaux供电的管脚称为专用管脚(Dedicated Pins),有PROG_B, HSWAP_EN,  TDI, TDO, TMS, TCK, CCLK, DONE  和M0-M2 ,这些管脚由2.5V供电,最好和2.5V接口,如果数入3.3V信号,要串接56ohm电阻限流,同时对2.5V电源并接80ohm左右的旁路电阻以吸收倒灌电流。
  • 由Vcco供电的双用管脚(即配置完成后也可用于用户I/O)有INIT_B,DIN,这些管脚视Vcco4供电电压决定接法,如Vcco4采用3.3V供电,则输入3.3V无需连接限流电阻,也没有倒灌电流。如Vcco4 采用2.5V供电,则输入3.3V时需要限流和考虑倒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