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Xilinx ISE 使用入门手册3

楼主(2010-08-20):
Xilinx ISE 使用入门手册3
3)逻辑综合(Synthesize)
    选中Synthesize选项,点 进行参数设置,可以对任何操作进行参数设置。设置完成后,双击Synthesize选项,或右键选择Run选项。对其他两个VHDL程序进行同样的操作。

图4.35 综合参数设置示意图

图4.36 综合完成后界面

4)设计中的有关仿真
(1) 创建Testbench波形源文件
     在工程项窗口Project Window的源文件中选中count_t.vhd ,用鼠标右点,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New Source(如图4.37所示),出现New对话框,再选择Test Bench Waveform文件类型,并输入文件名wave_1,点击下一步,再点击下一步,完成创建并进行初始化时间设置(如图4.38所示)。

图4.37 选中源文件并创建Testbench波形文件

图4.38 创建Testbench波形文件的初始化时间设置
(2) 设置输入信号初始值
     根据被仿真模块的设计要求,对各个输入信号进行初始化设置(如图4.39所示)。初始化设置完毕后将testbench文件存盘,这时HDL Bencher会提示我们设置希望仿真的时钟周期数(默认值为1),设置完毕后点击OK退出HDL Bencher。

图4.39 输入信号的初始设置
(3) 生成预期的输出响应
    由于系统时钟为50MHz,要分频实现1Hz时钟波形过长,因此,下面以sec_1.vhd为例介绍仿真。
    选择对应sec_1.vhd的仿真波形文件wave_3.tbw,执行Generate Expected Simulation Results操作(如图4.40所示),即可得到预期的输出响应波形(如图4.4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输出响应的波形满足设计要求。点击 ,可查看测试激励的覆盖率(如图4.42所示)。

图4.40 生成预期的输出响应操作示意图

图4.41 生成预期的输出响应

图4.42 测试激励的覆盖率示意图
(4)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
     根据HDL Bencher中产生的预期结果,接着就可以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Simulate)Modelsim进行仿真可分为行为仿真(亦即功能仿真)和布局布线后仿真(时序仿真)。
    我们先进行行为仿真。选择wave_3.tbw,执行Simulate Behavioral VHDL Model(行为仿真)操作(如图4.43所示),可得到如图4.44所示的行为仿真结果,从仿真波形可以看出,仿真结果是正确的。仿真完后关闭Modelsim主窗口退出Modelsim。

图4.43 行为仿真操作示意图

图4.44 行为仿真波形图
    再进行时序仿真:选择wave_3.tbw,执行Simulate Post-Place & Route VHDL Model(布局布线后仿真,即时序仿真)操作(如图4.45所示),可得到如图4.46所示的时序仿真结果,从仿真波形可以看出,仿真结果是正确的,并且从输入到产生输出,有一定的时间延迟。仿真完后关闭Modelsim主窗口退出Modelsim。

图4.45 时序仿真操作示意图

图4.46 时序仿真波形图
依照上述的操作步骤,分别对其他程序进行有关的仿真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