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Xilinx ISE 使用入门手册4

楼主(2010-08-20):
Xilinx ISE 使用入门手册4
5)建立和编辑顶层原理图文件
    对于顶层文件,即可使用VHDL文本输入方式,也可使用原理图输入方式。这里我们将使用原理图的输入方式来建立顶层文件。
(1)原理图形符号的生成(Symbol)
    为了在原理图的设计中利用前面已使用VHDL进行有关设计的成果,我们先要将经过编译后的VHDL程序生成可供原理图设计中直接调用的原理图形符号。
    选择 count_t.vhd,执行Create Schematic Symbol操作(如图4.47所示),即可生成可供原理图设计中直接调用的原理图形符号count_t。同理,对其他两个文件执行相同的操作。

图4.47 原理图形符号的创建操作
(2)顶层原理图文件的创建
选中工程,鼠标右点,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New Source(如图4.48所示),再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文件的类型为Schematic,并输入文件名pic_top后,执行”下一步”,即完成了原理图文件的创建,进入原理图的编辑状态。

图4.48 原理图的创建操作
(3)原理图的编辑
① 放置元件(Symbols):在Symbols 的e:/xilinx/bin/24sec中选中所需元件的原理图符号,并在右边的图中期望的位置点左键进行放置,如图4.49所示。若位置不合适,可进行移动调整。

图4.49 在原理图中放置元件的操作
② 元件间的连线:点 ,进行连线操作。
③ 放置I/O端口并编辑端口名:点 ,放置I/O端口。选中端口,点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Rename Port”后,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系统设定的端口名。或者双击端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系统设定的端口名。
④ 原理图的保存:原理图编辑好后(如图4.50所示),应执行存盘操作,将原理图进行保存。

图4.50 编辑好的顶层原理图
⑤ 原理图错误的检查:为了检查原理图是否有错,可执行原理图的检错操作。若有错,则改正,直到完全正确为止。
⑥ 原理图的逻辑综合:若原理图经过检查没有错误,可进行逻辑综合。

6)设计ucf文件
    首先选中pic_top ,按右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New Source,再在弹出的新建文件窗口中选择Implementation Constraints File,并输入文件名top.ucf(如图4.51所示)。接着执行“下一步”,即进入ucf文件的编辑操作,这时我们可根据系统的输入输出要求并参照下载板的用户手册,对系统的端口进行管脚锁定(如图4.52所示)。管脚全部锁定并检查无误后应进行存盘操作。

图4.51 ucf文件的建立操作示意图

图4.52 本设计的ucf文件

7)设计实现
    运行设计实现(Implement Design):选中pic_top,运行Implement Design,如图4.53所示。

图4.53 运行设计实现操作图
    在FloorPlanner中查看设计布局:展开Place & Route,运行View/Edit Placed Design (FloorPlanner),即可查看设计布局,如图4.54所示。

图4.54 在FloorPlanner中查看设计布局操作图

8)系统的时序仿真
    在完成任务上述步骤后,我们可以按照前面已经介绍的方法,对系统(顶层文件)进行时序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