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仁兄对这个公式有比较深刻理解的?

楼主(2010-08-20):
f(x) = 64 + 63 * sin(2PI*x/128) x∈[0…127]
还有一个就是
f(x) = 128 + 127 * sin(2PI*x/128) x∈[0…127]

网友A:
没有意义的猜
LZ你猜猜最简单的1+1是什么意思
...

网友B:
一个是7bit的SIN表,一个是8bit的SIN表,很常见。

楼主:
128 + 127 * sin(2PI*x/128) x∈[0…127] 前面那个128 。和127 * sin(2PI*x/128)是啥回事?

网友C:
128+127*sin(2PI*x/128) = f(x) => f(x)/128.0 = 1.0 + (127/128.0) * sin(2PI*x/128)

127/128.0也可以约为1.0,你可以认为你这个表是1+sin(2PI*x/128)放大了128倍。但可能不希望1+sin(2PI*x/128)等于0,所以用1.0+ (127/128)sin(2PI*x/128)代替。

还有一个可能128 = 0x80,可以看作是8bit运算中的负数的最小值。

网友D:
第一个是输出时[1,127]的正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