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方式请教

楼主(2010-08-20):
(无正文)

网友A:
速度越快越好,那么最好是从端各占一个发送信道,一个主端具备30个接收信道
另外,越快越好总得有个限度,因为速率与带宽成正比

网友A:
俺不清楚wifi是不是频分时分复用,这个不用申请执照,大量运用的东西价钱也便宜,不妨考虑

网友B:
1个主机,老师点名方式。收到的答到。呵呵。

网友A:
时分制,不满足“速度越快越好”的要求,除非信道带宽很大。

而且,信道带宽越大,发射机建立时间也越长,当年俺做对讲机,5K的带宽,普经想把发射响应要达到5mS,已经相当的郁闷了,30个信道每秒巡回一次的话,将有17%的时间耗在切换上,如果0.5秒巡回一次,那么就浪费了33%,如此搞法,信号转输有延迟,数据的时效性不高。

当然,快速建立发射响应是有办法的,跳频方案的PLL及VCO可以满足,不过成本较高。

楼主:
呵呵,一知半解的不少,真正明白的真不多啊,30个点一定要有30个信道吗,哪种无线通讯方式能满足这个要求?速度吗1mbps就满足了。

网友A:
哈,30个信道的频分复用,才是满足“速度越快越好”的要求,最后羞羞答答的给出个1mbps, 挤牛奶?

1mbps,用宽带业务可以时分制玩一个信道即可, 如果选窄带业务,乖乖的频分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