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与笔记通讯哪种方式稳定?

楼主(2010-08-20):
我用USB转串口方式,发现有时不好用,爱死机,不知该怎么解决,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可靠的办法?

楼主:
不知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A:
有好几种USB转232芯片,兼容性各不同,多买几种试下。有心得的兄弟们也可以推荐下

网友B:
PL2303,绝对好用。

网友C:
笔记本用pc卡插槽的串口卡,带硬件中断的

楼主:
用的是神舟的本子,忘了有没有这个接口了,另外是不是所有的PC卡都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接口怎么办?USB的就都不行吗?

网友D:
USB转串口可以做的相当稳定,市售的满足不了要求完全可以自己做,Silicon的CP系列桥片就很好。

网友E:
呵呵,用STM32的虚拟串口例程,挺好用的:基于STM32F103的USB VCD代码

楼主:
谢香主!不知虚拟串口和这个USB桥用起来有哪些不同?请赐教!

网友F:
不计成本就用FTDI公司的FT232,这个芯片据说很稳定的。

网友F:
通讯不好,多半是用劣质的元器件和电缆造成,尤其是电缆,高质量的是铜芯屏蔽线,低成本的是铁丝裸线。

网友G:
在使用过的USB转232当中(FTDI、CH341、CP2102等) PL2303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H:
我的机子pl2303就不行~~~个人感觉貌似ch340  341  更好用一点~~~

网友I:
FT232 不错。我的ARM下载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J:
USB本身就不够稳吧?它是基于有连接的通讯方式,在设备枚举时需要进行包括设备描述信息的读取及分配地址等一系列复杂操作。设备的类型和连接状态是依赖于总线上的电平(上下拉、J/K状态)判断的,如果碰到干扰,已经建立的连接会断掉,造成通讯问题。
因此,我认为无连接的通讯方式有时更好用。以太网提供的UDP就不错。原生的RS232仅是个物理层接口,本不存在连接问题,但是和USB纠缠在一起就麻烦了。

网友K:
看咔咔咔咔咔

网友L:
USB没问题,开发的产品已经在工业领域(车载设备)应用几年了。

就目前的状况,USB是笔记本连接外设,开发便携产品的最佳选择。如果不考虑便携性能,当选以太网。这在国外产品也是如此。

不稳定是设计问题。目前国内市场的开发板,大部分都比较糟糕,时连是断。我手头就有两家国内公司销售的比较烂的开发板,同一种芯片,CY7C68013。。

好的设计,好的线缆,稳定的计算机——这是USB产品的前提。

网友M:
PL2303,,一直用的都很稳定的。有时候有些死机是很正常的,不可能一直都完美的。如果有钱的话买个好点的转串芯片就成。

楼主:
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