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关于485通讯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0-08-20):
驱动器的选择与网络中结点数的关系:要求128个结点,那么是不是每个终端的驱动器都要支持128个结点?如选用MAX487,还是只要主机支持就可以?其它的可以选用支持32结点的MAX485就行。
还有485的保护与隔离:对外端口做保护时要加好几个件儿,成本远大于485驱动器本身,这个觉得有些不合适,还有隔离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最好用隔离?当然了,用总是要比不用强,只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A:
所有的节点都必须使用支持128点的485接口IC,决定485总线带载能力的是接收器的等效阻抗。至于隔离和保护,看你的产品用在哪了,工业现场要求完善的隔离和保护,这部份成本不能省,否则要付出的将更多,短距、无干扰的环境下则无所谓。

网友B:
RS-485网络节点数与所用芯片驱动能力、电缆的特性阻抗是否匹配及衰减等因素相关。
芯片推荐(实际使用按70~80%考虑):75LBC184标称最大值为64点,MAX1487E标称最大值为128点,MAX3082标称最大值为256,SP485R标称最大值为400点...具体可参见相关手册。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2.单层屏蔽的电缆屏蔽层应一端接地;双层绝缘隔离型的电缆屏蔽层其外层(含铠装)应两端接地,内层屏蔽则应一端接地!

3.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楼主:
谢楼上!太长见识了!
还有一小问题请教:有不少人说485接地,好像是说485网中的各驱动器共地,不知这是为何?是否有道理?

楼主:
还有一问题:就是485输出端的电路,基本应用中有三个电阻,其中120R一般都理解,那A接一电阻到电源,B接一电阻到地,这个电路来源于哪儿?有什么依据没?我最近发现这种三电阻串起来接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网友A:
地电位差别过大会导致共模干扰过强,这时就需要共地,而楼上所及的电阻是偏置电阻,用于将总线的静态逻辑偏置到逻辑1,这样就不会因干扰使节点进入误接收态。关于偏置的注意事项楼主可以看看本栏目关于485的老帖,这个问题至少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