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DMA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u8 buf1[100]; //都初始化0
u8 buf2[100]; //都初始化0
u16 rev;   //中断接收计数
串口发送方式: DMA
串口接收方式: 中断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buf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在主程序中
main()
while(1)
{
启动DMA发送;
延时;
}
是可以正常发送

而通过中断接收数据,再把接收的数据DMA发送出去就不对了,如下:
main()
while(1)
{
    if( rev > 10)
    {
        启动DMA发送;  //发送buf1
        rev = 0;
     }
}

串口接收中断中
u8 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c=USART1->DR;
    buf1[rev] = c;   //接收放在buf1
    rev ++;
}

当计算机这边发送11个字节数据时可以正常发回,当大于11个时,发回的就不是发出去的数据.
以为是buf1冲突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buf2;
发送buf2的数据,怎么接收的也不是buf2里的数据.

最后把main里接收计数条件 换成 判断最后一个字节比如buf1[rev]=0x23
(PC端发送的数据中只有一个0x23,且是最后一个)
这样就正常,上面接收计数方法有问题吗,到底怎么回事
高手讲讲串口DMA注意的问题?

楼主:
牛人们都哪去了?

楼主:
大家都只看不想吗
还是STM用的人少?

网友A:
DMA过程中不能访问源内存,否则乱套了,你可以用BUF1和BUF2作为乒乓缓冲,BUF1接收的时候发送BUF2,循环往复。

网友A:
发送是需要时间的,当发送还没有结束时,如果接收到新的数据,会不会把没有发送的数据篡改了呢?

楼主:
DMA过程中不能访问源内存,否则乱套了,你可以用BUF1和BUF2作为乒乓缓冲,BUF1接收的时候发送BUF2,循环往复。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过,是有试过BUF1接收,DMA发送BUF2,而BUF2只在开始初始化,运行中不改变其中的数据,还是不对

感觉是不是同一串口在DMA发送的时候 不能再 中断 接收?

网友A:
我上面说过,是有试过BUF1接收,DMA发送BUF2,而BUF2只在开始初始化,运行中不改变其中的数据,还是不对

感觉是不是同一串口在DMA发送的时候 不能再 中断 接收? ...
引用 楼主:

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把试验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实验代码 上面有啊,很简单

网友A: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10个字节,没有可能不能正确处理超过10个字节,请仔细确认在你改变字节数目时,所有的地方都作了相应的改变。

网友B:
我也在 听牛人解答

楼主: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10个字节,没有可能不能正确处理超过10个字节,请仔细确认在你改变字节数目时,所有的地方都作了相应的改变。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

发10字节时接收中断完成,DMA发送,正确
发10个以上字节时,在接收第10个字节时,DMA发送,这时第11个以后的字节来了,还会有接收中断产生,所以有
感觉是不是同一串口在DMA发送的时候 不能再 中断 接收?
如果说是BUF1冲突,我用DMA发送BUF2试了,也有问题

大家继续啊

网友A:
你还是好好地耐心的查查问题,不必用这么大的红字说你的感觉,前面不是说了吗,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你用示波器看看,在有问题时,信号线上的波形是否与你看到的现象一致。

楼主:
你还是好好地耐心的查查问题,不必用这么大的红字说你的感觉,前面不是说了吗,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你用示波器看看,在有问题时,信号线上的波形是否与你看到的现象一致。 ...
引用 网友A:

__IO uint8_t buf1[100];
__IO uint8_t buf2[100];
__IO uint8_t rev=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buf1[rev]=USART1->DR;
  rev++;
}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代码
    while(1)
   {
        //延时代码部分
        if(rev>10)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 != RESET)
            {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DMA_Configuration();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rev = 0;
      }
    }
}

实验得知:
main里延时代码,如果是大延时,是没有问题的.
很短的延时则会出问题。短延时,当我发送10个以上的字节都会出问题,不信你试试

还有:当把上面的串口1中断接收改成串口2中断接收,还是用BUF1,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很短的延时)

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 if (rev > 10) 以下的代码只是启动了DMA的传输,如果在while循环了没有延时,则很有可能在DMA传输还没有结束时,程序又会进入启动DMA的部分,再次启动还未完成的DMA通道,这样当然会出错。

楼主:
你的 if (rev > 10) 以下的代码只是启动了DMA的传输,如果在while循环了没有延时,则很有可能在DMA传输还没有结束时,程序又会进入启动DMA的部分,再次启动还未完成的DMA通道,这样当然会出错。 ...
引用 网友A:

当把上面的串口1中断接收改成串口2中断接收,还是用BUF1,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很短的延时)

if (rev > 10)   马上就 rev=0了,我只发送了一次大于10字节的数据,因此是不可能DMA没有结束时,程序又会进入启动DMA的部分.(条件不满足)

最后,还是得出上面的结论:
同一串口在DMA发送的时候 不能再 中断 接收

网友A:
感觉是不是同一串口在DMA发送的时候 不能再 中断 接收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

你是否总是凭感觉做事情呢?

网友A:
请把你的项目文件发上来,再详细描述一下测试方法,我们测试一下。

请说明你使用的芯片型号、调试和编译软件版本等信息。

楼主:
芯片:STM32F103VC
MDK版本:4.11
IDE:uision4

PC端发送:01234567890
再发送:012345678901 +

你试试

321.51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5

网友A:
测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测试过,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的DEMO里是串口2中断接收,你改成串口1中断接收测试没?

我无语了,难道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A:
我只接了USART1,没有接USART2。

楼主:
我只接了USART1,没有接USART2。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PC向板子发送 11个字符,然后PC接收?

你是用什么板子试的? PC端用的什么串口软件.

我是用的火牛开发板试的程序,不是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A:
你是用PC向板子发送 11个字符,然后PC接收?

你是用什么板子试的? PC端用的什么串口软件.

我是用的火牛开发板试的程序,不是板子的问题吧
引用 楼主:

不要总是一会儿怀疑芯片,一会儿怀疑板子,还是怀疑一下你自己吧,:L

PC端我用的是最简单的HyperTerminal(超级终端)。

楼主:
不要总是一会儿怀疑芯片,一会儿怀疑板子,还是怀疑一下你自己吧,:L

PC端我用的是最简单的HyperTerminal(超级终端)。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该怀疑你了......

网友A:
我现在该怀疑你了......
引用 楼主:

怀疑我什么?怀疑我骗你?  :shutup:

网友C:
呵呵...大胆猜测,小心验证.

楼主(2010-09-19):
呵呵...大胆猜测,小心验证.
引用 网友C:

时隔这长时间,再次上来回复我的这个帖

经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测试,相同的程序,上面的程序是没有任何问题

确切地得出结论:应该是火牛开发板的问题,火牛开发板把外围很多器件都做上去了,估计是哪里有点小冲突。

不要总是一会儿怀疑芯片,一会儿怀疑板子,还是怀疑一下你自己吧”,在这里要强烈鄙视下某人,太自以为是了!

做工作应该有“twbdemail”的态度

网友D(2014-02-27):
引用 楼主:
时隔这长时间,再次上来回复我的这个帖

经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测试,相同的程序,上面的程序是没有任何问 ...

真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