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一直输出85度?

楼主(2010-08-20):
刚买回来的18b20,一直出现85度,求助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时序  数据处理  看手册

网友B:
18b20没初始化好。你的时序有问题,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C:
首先看一下时序,然后看引脚插紧没

网友D:
呵呵,18B20第一次输出是85度,你把第一次读到的数据舍弃不用就好了

网友E:
1、复位时间要够;
2、转换期间不能有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相同的程序,我在另外的三个18b20上,能正常输出数据,只是一直上不了50度,而在新买的两个18b20上就一直输出85度,在它做温度转换时间,复位时间大于700us,1ms左右的等待时间让它转换温度,期间不做其他事情,但看有的资料说是至少要等待750ms的时间,有的是750us的时间,我感到迷惑,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把转换等待的时间延长以后就好了,不同的转换位数响应时间是不一样的。
像你这种18B20有的能正常读数据,有的不能的情况,我感觉是器件的差异造成的,有的好的器件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数据转换,有的就不可以,所以还是按照官方的数据来吧,那样对于大多数器件都比较可靠!

网友E:
复位时间700us?为什么不大一点?900us不就结了。
3个中有2个正常、1个不正常,说明你的程序参数在18B20的临界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