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编程,请教关于L298N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下面是我画的原理图,VS接5V,PIN2 和PIN3是接直流电机,直流电机是3-6V的,已经测试直流电机没有问题。

整个电路靠STC89C52RC控制,但是出了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R3 R5 R7 R9用1K的太大,无法驱动L298N,后来将这几个电阻改为560R的,INA1,INA2,INB1,INB2输出为2v左右,就可以驱动L298N,驱动之后只有PIN2上的电机能转,PIN3上的带不动。
用万用表测试PIN3和PIN2都能正常输出5V左右。是不是电流太小,要加些什么元件?

楼主:
顶一下,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流过小导致,你加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电机无论正转还是反转都会产生1个非常大的逆向电流(就像发电机),这个逆向电流再叠加到原来的电流上,造成电流不足。

我是把电机的2个电机直接对接发现的,电机直接对接后,转动阻力很大。估计是这个原因,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本人才开始学单片机,对模电还不是很懂,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