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基准电压芯片问题

楼主(2010-08-20):
15V电压通过LM136-5.0转换成5V电压,后来发现芯片最大电流只有10mA,TO-46封装的。

现在板子做好了,寻找原位替代的芯片,电流30mA,高低温环境条件下电压精度要好,没有成本限制。

网友A:
一般还不能用最大电流,不然温度过高影响精度。

网友B:
重画电路板,可能比这样寻找替代芯片还容易。

网友A:
实在不行,看看用小模块插上去行与不行

楼主:
时间紧任务急,重画板子是不可能的,划线飞线也是不允许的,只能找替代芯片,我才来坛子里找的。

网友A:
这我就不会了,看看谁能找到

网友A:
如果是我,非得这样的话,也许只能找一批稳压管来筛选

网友C:
还是重新制板吧!你在这解决不了的话更耽误时间!

网友D:
两手准备!

网友E:
没有成本限制。。。那LZ熬夜画板子,然后让PCB厂家加快做板,2天就好

网友F:
同意10楼..

网友G:
同意楼上。
羡慕楼主,不差钱儿。
既然是基准,还要30mA,真怪异。

网友H:
不会是拿reference当regulator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质量控制很严格的,哪能随便重画板子。不差钱是芯片级别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