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3 IIC有关的寄存器有哪些

楼主(2010-08-20):
msp430f2013  IIC有关的寄存器有哪些   要设置的寄存器

网友A:
真搞不懂 这个数据手册上应该有的,大哥看看资料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B:
普通IO配置成I2C吧

网友C:
就是通过GPIO置高置低,中间通过延时,按照I2C的电平时序要求配置即可

网友D:
数据手册上都有的,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TI怎么没形成一个 寄存器地图啊   要是有的话会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