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楼主(2010-08-20):
分别用示波器测A点和B点电压时,都是5V,如果同时测,那么电阻两侧压降为5V,而三极管压降为0;
如果将电阻放到下面,则电阻两侧压降为0,只有三极管两端压降为5V;
基极加电压与否没有影响,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网友A:
lz的意思没看明白,很显然,三极管截止,a,b都是5v,
如果将电阻放到下面,则电阻两侧压降为0,只有三极管两端压降为5V;
基极加电压与否没有影响,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就不知道你指的哪里的电压,b的输入是什么

网友B:
“ 分别用示波器测A点和B点电压时,都是5V,如果同时测,那么电阻两侧压降为5V,而三极管压降为0”
A点5V,B点5V,电阻两侧不是A点-B点=0V吗?

网友C:
注意你的示波器的地线到底是接在什么地方了,

双通道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地线是公用的,不要想象成为两个独立的万用表。

网友D:
同意楼上。楼主应该是把示波器的地线接在了B点。这就是他的‘同时测量’。

楼主:
明白了,四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