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需要二次启动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8-20):
我对触摸屏的原理不了解,是请别人用显示器改装的电阻式触摸屏,正常工作了一年多。现在每天第一次开机,触摸功能无效,关机后再开机才能正常工作。负责改装的单位现在也不清楚故障的原因。
我们选用的是深圳研祥的工控机,触摸屏的信号线插在工控机的RS232口上,触摸屏的5伏电源是从工控机的RS232口下面的小圆口取的。不知道这样介绍是否对解答问题有帮助。请见图片。
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在别的栏目问过这个问题么?你可以试试单独对触摸屏进行上电操作,先判断是否跟系统平台有关,如只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建议找生产厂。

楼主:
谢谢!
我是在其他版面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结论,所以又在本版提出来。
另外,我现在对显示器,工控机,和触摸屏分别供电,并且改变不同的上电顺序(共11种组合。另外,因为有问题的触摸屏还在外地,所以我用的是正常的触摸屏做的实验),结果都能正常工作。所以还是找不出原因。
希望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A:
故障必须要重现,否则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