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需要二次启动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8-20):
我对触摸屏的原理不了解,是请别人用显示器改装的电阻式触摸屏,正常工作了一年多。现在每天第一次开机,触摸功能无效,关机后再开机才能正常工作。负责改装的单位现在也不清楚故障的原因。
我们选用的是深圳研祥的工控机,触摸屏的信号线插在工控机的RS232口上,触摸屏的5伏电源是从工控机的RS232口下面的小圆口取的。不知道这样介绍是否对解答问题有帮助。请见图片。
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触摸屏的供电不足,在第一次冷启动的时候还来不急做预处理,建议把触摸屏的供电电源单独供电,这样你看看一次启动能不能启动成功,先开启触摸屏电源,在启动主机。

网友A:
问题是不是解决?怎么没有音信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
我后来对显示器,工控机,和触摸屏分别供电,并且改变不同的上电顺序(共11种组合。另外,因为有问题的触摸屏还在外地,所以我用的是正常的触摸屏做的实验),结果都能正常工作。所以还是找不出原因。
我准备过几天到外地把有问题的触摸屏换回来再按上面的方法试一下,等有了结果时再汇报。

网友B:
可能是上电次序不同,导致处理器复位问题。

网友C(2010-11-15):
呵呵,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不过我遇到的是触摸显示器加小PC机,42寸的液晶触摸,当时我们用的是声波屏,也是这样的现象,搞了好多次实验.最后更换了其他款的触摸屏才解决,因为大尺寸的声波技术不稳定,所以我们换了红外.感觉你着还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好象研化的触摸屏用的是万达或者AMT的把,都是台湾屏,问题应该还是触摸屏的线形不稳定上,和上电次序什么,是不打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