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M总线设计

楼主(2010-08-20):
(无正文)

网友A:
TDM (Time Division Multiplex)时分多路复用,即在一个传输介质上传输多路数字化信号的技术,具有可靠、快速等特点。在MACH2系统中,TDM总线主要用于传输电压、电流等模拟信号,并具有以下特点:串行通讯连接,最大31个数据槽(每个数据槽32字节)加一个校验和数据槽,时钟频率达10.6 MHz(32Hz/3),数据单向传输,一发多收。

为什么不搜一下呢,很容易就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