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2c2上拉电阻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最近做了块板子,用STM32F103VB,在用24C256的时候,忘加上拉电阻,好不容易弄上去两个2.2K的上拉电阻,结果发现我设置PB10,PB11状态为AF_OD后,管脚电压根本不是3.3V,其中一个大概0.7V,另一个1点几V,设置成Out_PP的时候可以正常置高,置低,然后设置成IN_FLOATING,电压也是这样不正常,把24C256拿掉后也是同样的问题,香主能不能分析下我用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悍的太差了,重新焊了一遍

网友A:
你是用I2C接口吧,I2C要是接在硬件SDA,SCL上就直接配置I2C寄存器就好了,加了外部上拉就好了。要是你是IO模拟的I2C,你外部有上部只要设置输入输出的方向,输出的话设成推挽输出就好了。

网友B:
怀疑上拉电阻焊错地方了。

网友C:
24C256应该是5V的系统,STM32F103VB是3.3V的系统,上拉电阻是否阻值太小了?

网友D:
at24c256可以工作在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