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两种频率输出方案哪种好

楼主(2010-08-20):
1,数字电位器+可编程晶振+单片机,输出频率30KHZ~50KHZ(可调)?
2,只用单片机输出频率0KHZ~50KHZ(可调)

网友A:
第一种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做的方法
单片机就能实现

网友B:
波形有要求吗?若没有波形要求,单片机即可实现。
不过,频率输出并非连续的。

网友C:
波形有要求吗?若没有波形要求,单片机即可实现。

楼主:
谢谢大家!
输出波形就只是方波,只用单片机可以从35KHZ每次递增1KHZ可调到45KHZ吗?
如果不行,最大可以递增多少赫兹?

网友D:
只用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