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编译器的聪明之处!

楼主(2010-08-20):
如下图:黑色下划线是单片机STM32软件复位语句,
再往下语句就不再编译了。
如图中FLASH_Unlock()函数就不运行了。
难道编译器看出来这是复位语句了,所以剩余的语句就没必要编译了。
太聪明了吧,有些害怕。
附NVIC_SystemReset()函数原型!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while(1);                                                    /* wait until reset */
}

楼主:
再上图
屏蔽掉软件复位语句后,下面的语句可以被编译。

网友A:
晕倒,都复位了还能运行到FLASH_Unlock()吗?不是没编译,而是根本没机会运行到那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请注意两幅图片的不同:
1楼图中FLASH_Unlock();左侧没有变灰,说明该语句没有编译。
2楼图中FLASH_Unlock();左侧变灰,说明该语句编译了。

现在我们探讨编译器的问题,不谈运行,运行当然运行不过去的。
好奇的是,编译器不编译FLASH_Unlock,遇到reset,往下就不编译了。
难道编译器是知道这是复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因为while(1); 吧

网友A:
楼上正解。有了while(1),后面就没有机会运行到了。有些编译器还会给出警告,告知这个程序有那些地方是不可能运行到的。

楼主:
实验验证正如楼上2位所说。
再次感谢2位!

网友C:
哈哈,差点儿聪明反被聪明误,:lol

网友D:
哈哈,聪明反被聪明误  ;P

网友E:
楼上正解。有了while(1),后面就没有机会运行到了。有些编译器还会给出警告,告知这个程序有那些地方是不可能运行到的。
引用 网友A:

对,既然后面的程序运行不了,编译器当然不会把“垃圾代码”编译,浪费ROM

网友F(2010-12-27):
这个可能涉及到代码覆盖率问题,编译器分析后边的代码执行 覆盖率为0,优化级别高时会去掉的。

网友G:
你可以试着骗骗编译器。
如下:
volatile u32 DaPianZi_flag;
DaPianZi_flag=1;
while(DaPianZi_flag);
要是还骗不到,就可以去跟编译器厂商拿bug举报奖金了。

网友H:
这是因为 NVIC_SystemReset 是static inline的,
在编译器看得到的范围内。

如果NVIC_SystemReset是external的,又是另一个光景了,即便有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