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1):
5脚加跟随器再接到AGND是否有用处?

网友B:
PCB板地线环路不通畅, 开关电源串扰。 多改改地回路

网友C:
电源纯么? 然后 在加有源低通滤波 即可消除

楼主:
谢谢大家,我加了RC无源滤波器,解决了,就是信号有点衰减

网友D:
如果是直流信号,直接在增益控制电阻上并一个适当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