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ADC

楼主(2010-08-20):
在做电池电压检测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电池电压检测是通过两电阻串联进行分压之后检测的,两电阻的阻值分别为R11=1M欧姆、R12=5.1M欧姆。开机进行电池电压时,AD转换的结果为3423,(通过LCD显示转换结果)12位AD的最大值为4096,3423/4096=0.83,这个比值刚好等同于R12/R11+R12=0.83  。每次开关机还会进行一次电压检测,然而这次结果与上次不同:AD转换的结果为4063,4063/4096=0.99 ,(V12是AD的输入电压,VCC是参考电压)这个比值刚好等同于V12/VCC=3.27/3.31=0.99,电压是由万用表测得。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能不能给个原理图,你外接这么大的电阻有些不妥,建议小于10K。

楼主:
图片发不了

楼主:
这就是原理图

网友A:
右边的高级回复,里有发送附件。

楼主:
见笑了  ,好几次想发图片都没发成功

楼主:
我没5M的电阻了,找了个5.1M的代替了

网友A: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啊   4063/4096=0.99    这是你的12进制数相比。
            V12/VCC=3.27/3.31=0.99 这是你的电压相比。

你的AD12进制数是这样得到的, (3.27/3.31)*4096 = 4063

这个AD转换公式不能理解吗。你现在是12位的AD. 电压是3.3V. 相当你的最小精度为(3.3/4096)V

网友B:
请减小分压电阻的阻值,例如5K:25K。

网友C:
采样电阻过大了
这样ad引脚自身的对地电租就会对电压采样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谢谢!
这些倒是能理解,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只有第一次电压检测不准确。我准备根据大家的建议换个小点的电阻试试看。

楼主:
把电阻调小后可以了,就是功耗变大了。真的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B:
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

网友D:
电阻值过大就会消耗电池电量,所以要注意。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建议在进IO时串电阻并个101的小电容。

网友F:
分压电阻要小,接地的电阻可以接IO控制,这样不测的时候不耗电。

低功耗设计,不是用上了低功耗的MCU就能达成的。
处处都要省电。

楼主:
分压电阻要小,接地的电阻可以接IO控制,这样不测的时候不耗电。
接地的电阻可以接IO控制  怎么控制啊?
希望能说详细些
谢谢

楼主:
接地的电阻可以接IO控制  ,还要用单片机控制有点麻烦了吧

楼主:
AD转换 为什么只有第一次不一样呢? 以后就正常了  只是没按串联电阻的比例分压

网友F:
唉,非得画图给你才行呀,呵呵。

楼主:
AD转换 为什么只有第一次不一样呢? 以后就正常了  只是没按串联电阻的比例分压
  问题解决了:
方法仅供参考,就是把AD对应的管脚设置为悬浮输入就行了,我进入待机模式后为了节省功耗,把他们设置为了,上拉方式!

网友G(2013-08-02):
很显然 采样电路输出电阻与单片机ADC的输入电阻不匹配
考虑加个跟随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感觉到,ADC切换通道后延迟时间会影响转换数值

网友I:
新手  看起来很高深的样子   帮顶

网友(2014-03-21):
引用 网友F:
唉,非得画图给你才行呀,呵呵。

哇,原来我去年买的脱机下载器是你做的!~:lol

网友J:
我之前也有做过一款低功能,就是用的小电阻,你可以把上面的VCC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去,需要读取ADC时,置位IO口,然后去读ADC,不用的时候,输出低嘛,前提是你要有多余的IO口。明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