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怎么使用TIM8 的TRGO 触发ADC?

楼主(2010-08-20):
问题:下面程序是改自3.2的库中ADC例程中的定时器触发AD的例子,使用TIM8的更新产生TRGO信号来触发ADC的同步转换,ADC的转换部分是没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设置TIM8,ADC总是无法触发(如果触发了会进DMA-CH1中断处理的),也就是TRGO信号没有。如果使用TIM3的话是可以触发的。
但是如果是能了TIM8的更新中断,可以看到是可以进更新中断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更新产生的TRGO信号就没有呢,还是下面的配置有问题?谢谢回复。
/**
  ******************************************************************************
  * @file    ADC/TIMTrigger_AutoInjection/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2.0
  * @date    03/01/2010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ADC_TIMTrigger_AutoInjection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3c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__IO uint32_t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7], 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7];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32 i=0xffffFff;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TIM8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8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7F;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8,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8,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Interrupt 传输完成中断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Ext_IT11_TIM8_TRGO;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7;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4,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6,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7,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ENABLE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7;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3,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6,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7,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TIM8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8, ENABLE);
  /* TIM8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8, ENABLE);
  while (1)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else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endif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C, ADC1 and TIM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3|
                         RCC_APB2Periph_ADC1 |RCC_APB2Periph_ADC2| RCC_APB2Periph_TIM8|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IM1_CH1 (PA8)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6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1 and PC.04 (ADC Channel11 and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Configure and enable ADC interrupt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IRQn;
#els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endi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1-DMA1ch1----------- Pre:1 Sub: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DMA1CH1传输完成中断 周期跟PWM周期关联,等于2Tpwm 或Tpwm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0~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ADcmd;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进不了中断,貌似AD的问题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RESET)   //DMA1 CH1 完成中断
    {
// ADCSample();

}
/* Clear interrup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ADC3才能用TIM8触发,ADC1和ADC2不能用TIM8触发。

下面是参考手册中的表格,列出了所有可能的触发条件。

楼主:
非常感谢城主细致回复.改天21IC评选最牛班竹时偶投你一票.哈...

网友B(2013-12-18):
引用 网友A:
ADC3才能用TIM8触发,ADC1和ADC2不能用TIM8触发。

下面是参考手册中的表格,列出了所有可能的触发条件。 ...

F2系列的触发条件也是这样吗

网友C(2014-10-14):
STM32103    STM8S 单片机全系列代理  销售推广及技术支持  需要联系 13530320364蔡先生  QQ2718006223

网友D:
要进行ADC1的规则模式端口重映射,使ADC的触发源从外部转为内部TIM8 TRGO才可以出发

网友E(2014-12-01):
引用 网友A:
ADC3才能用TIM8触发,ADC1和ADC2不能用TIM8触发。

下面是参考手册中的表格,列出了所有可能的触发条件。 ...
ADC3才能用TIM8触发,ADC1和ADC2不能用TIM8触发。

是这样吗?!手册上面可是可以的,你看TIM8_CC4就可以。

可是我今天测试了,怎么测试都不成功。只有TIM1_CC4可以成功触发ADC1转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香水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DC3才能用TIM8触发,ADC1和ADC2不能用TIM8触发。

下面是参考手册中的表格,列出了所有可能的触发条件。 ...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在和这个一样

https://bbs.21ic.com/icview-646060-1-1.html

网友F:
这资料看的我眼花缭乱的、。。

网友G:
许多看不明白

网友H(2016-10-25):
void AD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Enable DMA clock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ʹÄܸ´Óù¦ÄÜ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23???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ADC1_ETRGREG,ENABLE);

        /* Configure PA1 ADC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C1,ÊäÈëʱ²»ÓÃÉèÖÃËÙÂÊ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1;//????,?100u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99; //???,???????
        TIM_TimeBaseInit(TIM8,&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tAutoreload(TIM8,200);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8,TIM_TRGOSource_Update); //OC1REF signal is used as the trigger output (TRGO).?????????
        TIM_Cmd(TIM8,ENABLE);// Enable the TIM Counter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UP_IRQn;//EXTI0_IRQn;                        //ʹÄܰ´¼üWK_UPËùÔÚµÄÍⲿÖжÏͨµÀ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ÇÀÕ¼ÓÅÏȼ¶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ÓÓÅÏȼ¶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ʹÄÜÍⲿÖжÏͨµÀ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8,TIM_IT_Update,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sup1;¤×÷&Ocirc;&Uacute;µ&yen;&para;&Agrave;&Auml;&pound;&Ecirc;&frac12;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para;à&Iacute;¨µ&Agrave;&Eacute;¨&Atilde;è&Auml;&pound;&Ecirc;&frac12;           &pound;&iquest;&pound;&iquest;&pound;&iquest;&pound;&iquest;&pound;&iquest;&pound;&iquest;&pound;¨&Oacute;&brvbar;&cedil;&Atilde;&Ecirc;&Ccedil;DISABLE&pound;&copy;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uml;&pound;&Ecirc;&yacute;×&ordf;&raquo;&raquo;&sup1;¤×÷&Ocirc;&Uacute;µ&yen;&acute;&Icirc;&Auml;&pound;&Ecirc;&frac12;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Ext_IT11_TIM8_TRGO;//&Iacute;&acirc;&sup2;&iquest;&acute;&yen;·&cent;&AElig;&ocirc;&para;&macr;×&ordf;&raquo;&raquo;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Oacute;&Ograve;&para;&Ocirc;&AElig;&euml;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Euml;&sup3;&ETH;ò&frac12;&oslash;&ETH;&ETH;AD×&ordf;&raquo;&raquo;µ&Auml;AD&Iacute;¨µ&Agrave;&Ecirc;&yacute;&Ecirc;&Ccedil;&Ograve;&raquo;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1 &Iacute;¨µ&Agrave;&Euml;&Auml; 1 &sup2;&Eacute;&Ntilde;ù&Ouml;&Uuml;&AElig;&Uacute;&Icirc;&ordf; 1&iexcl;&pound;5&cedil;&ouml;&raquo;ú&AElig;÷&Ouml;&Uuml;&AElig;&Uacute;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ADC_DMA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DMA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已调试OK的TIM8  TRGO ADC1

网友I:
引用 网友H:
void AD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认真看了一下你的代码,写的很好~~发现楼主之所以不能用TRGO触发,应该是楼主少了配置TRGO。TRGO应该是定时器专用于芯片内部资源所用的,而OC(Output Channel)和IC(Input Channel),则是用于定时器输出芯片外部的。楼主只配置了OC,因此TRGO是没办法触发ADC1的。但是楼主配置了OC以后,可以把定时器通道对应的引脚,和EXTI11的引脚用杜邦线相连,理论上也是可以触发ADC1的。但是这种触发形式,就是外部触发方式ADC_ExternalTrigConv_Ext_IT11,而不是TIM8的TRGO触发了

网友J(2019-03-30):
TIM_ITConfig(TIM8,TIM_IT_Update,ENABLE);进入中断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