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17P的“POP”问题

楼主(2010-08-20):
我有一款电视,功放采用TDA1517P,第一次切换输入选择时有“POP”声,再次切换时没有,开关机时也有。输入信号是PWM,经过二阶RC整形成音频。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消除"POP"声?

网友A:
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看你是否愿意费那个功夫了,首先要改功放为无输出耦合电容的结构,其次要加入切换静噪控制。

网友B:
工作点问题吧。

楼主:
请问chunyang,我这个是但电源供电,怎样改无输出欧和电容结构,输出支流怎么隔离?

网友C(2011-11-15):
切换台的POP声要靠软件做MUTE,开关机的POP声如果不是由于AC断电导致的,用软件来控制,如果是AC断电的话,需要一套防爆音电路来控制了。我们生产TDA1517P,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D(2012-12-07):
引用 网友C:
切换台的POP声要靠软件做MUTE,开关机的POP声如果不是由于AC断电导致的,用软件来控制,如果是AC断电的话, ...

能否提供一个你们现在的客户正在用的防爆音电路

网友E:
楼主搜下SGM8903的规格书看下吧,还有DRV603也是这个功能的器件,内置了一个负压电路,这样音频信号就可以以0轴来处理,可以彻底解决Pop声问题,目前除了ST外,其他几乎所有STB参考设计都在用SGM890x系列来处理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