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怎么把Alitium Designer这个软件使好

楼主(2010-08-20):
我现在大一,单片机学完了,现在学PCB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下.今天画了本实验板的原理图和DS1302的原理图库用了2个小时才搞定.还有我用我自己的单片机实习板STC89CR52做了用DS1302时钟实验做是能做但不知道怎么用键盘去控制 还有不能在液晶上显示也就是我只会把它放在数码管上显示.....求高手指点 无限感激

网友A:
AD这个软件,如果有一定相关经验有的话,看完联机帮助基本上就可以用得很好了。

网友B:
建议使用PROTEL99 SE6,再高级点就转到PADS下,或者EN,或者Allegro,折腾AD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