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IFO使用问题

楼主(2010-08-20):
我在使用fifo时读写时钟相同且读写使能信号一直为高,在仿真时读出来的前五个数据为0从第六个数据开始输出我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啊,时fifo要写入一定数据后才能往外读吗

网友A:
要先写进去数据之后才能读。

楼主:
我把读使能设为写十个时钟周期后开始,发现读出来第一个数据是零,后面才接着我的数据

网友B:
这个零是不是类似于读开始标志,如果是这样的话读完也应该有个结束标志呀,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