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USART2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20):
如下初始化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使能USART2时钟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为什么USART2->DR =0x55;不见数据发送??

端口已经如下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端口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3-RXD2,PA10-RXD1,PA12-B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2CS,U3CS,TXD2,SCK1,MISO1,MOSI1,TXD1皆为推挽输出
使用语句: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GPIO_RstBits(GPIOA,GPIO_Pin_2);
TXD2引脚状态变化正确

网友A:
即然你不要中断接收和发送,那么你发送数据的指令后,就应该有while(数据缓存器是否为空/或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楼主:
更奇怪的是我的IO引脚初始化后居然都是0电平,这又是为什么?大虾救救我!

楼主:
USART2发送问题解决了,原来TXD2并需配置为GPIO_Mode_AF_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