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控制某个地址位???

楼主(2010-08-20):
以前看到这个线是用GPIO控制其高低的,
但是这次却改用ADDR10来控制(也就是地址线的第十位,应该是为了节省GPIO吧)
那么我怎么控制这个地址位呢????
指导下本小菜~~~

楼主:
系统总线的ADDR10   有人指教下么

网友A:
难道ADDR10 不是IO口?看不懂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