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解除写保护后必须复位才能再写FLASH?

楼主(2010-08-20):
手册里是这样说的,擦除选项字节后必须产生系统复位才能重新装载WRP,这样的话bootloader不是要进两次才能写新的APP进去?我的系统是软开关上电的,如果一旦复位了人家都没按电源按键了这样系统就没法上电,咋整呢?放弃写保护?当然了也可以要求人家升级程序时多按一会电源键和组合键,不过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A:
我写选项字节是这样做的。
1.先解除EEPROM保护。
2.设置修改OPTION的密钥。再擦写/修改。等待执行完毕。再修改OPTION的密钥。
3.EEROM写保护使能。

楼主:
我看ST的IAP例程和手册里都说解除写保护需要系统复位啊,你直接解除就能生效吗?

网友B: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