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系列之六:中断的应用

楼主(2010-08-20):
51单片机系列之六:中断的应用
一、设计任务
1、如图1,单片机的P2口通过一个排阻接上一个数码管,P3.2口接上一个开关(开关用于产生中断信号)。用单片机实现:开始时数码管的a,b,c,d,e,f,g依次被点亮(循环),当P3.2口来一个中断信号(一个低电平)时,数码管的a,b,c,d,e,f,g全部点亮,并且亮暗闪烁8次,然后接着原来的依次点亮。
2、如图2,单片机P0口接红色数码管,P1口接蓝色数码管,P2口接绿色数码管,P3.2接开关1(用于产生低优先级中断),P3.3口接开关2(用于产生高优先级中断)。用单片机实现:开始时红色数码管显示数字1~~8(循环),当开关1按下时,红色数码管显示当前数字停止,绿色数码管显示1~~8,一次完了后红色数码管接着显示,当绿色数码管显示时,按下开关2,绿色数码管显示当前数字停止,蓝色数码管显示1~~8(一次)。
二、电路原理图

1——1:数码管的各段依次被点亮

1——2K0按下时,产生中断信号

           2——1:低优先级中断

       2——2:高优先级中断

三、设计程序
//INT0中断数码管a,b,c,d,e,f,g

ORG

SJMP START

ORG 30H

SJMP INT0S

START:MOV IE,#81H

MOV TCON,#1

MOV A,#0FEH

MOV P3,#0FFH

ST:
MOV P2,A

ACALL DELAY

RL A

SJMP ST

INT0S:PUSH ACC

MOV R2,#8

LOOP: CLR A

MOV P2,A

ACALL DELAY

MOV A,#0FFH

MOV P2,A

ACALL DELAY

DJNZ R2,LOOP

POP ACC

RETI

DELAY: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NOP

NOP

NOP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高级中断中断低级中断

ORG 0

SJMP START

ORG 3

SJMP INT0S

ORG 13H

SJMP INT1S

ORG 30H

START: MOV IE,#85H

MOV TCON,#5

MOV A,#0FEH

MOV P3,#0FEH

SETB PX1

ST0:
MOV A,#1

ST1:
PUSH ACC

ACALL SEG7

MOV P0,A

ACALL DELAY

POP ACC

INC A

CJNE A,#9,ST1

SJMP ST0

INT0S: PUSH ACC

MOV A,#0

LOOP:
INC A

PUSH ACC

ACALL SEG7

MOV P2,A

POP ACC

ACALL DELAY

CJNE A,#8,LOOP

POP ACC

MOV P2,#0FFH

RETI

INT1S: PUSH ACC

MOV A,#0

LOOP1: INC A

PUSH ACC

ACALL SEG7

MOV P1,A

ACALL DELAY

POP ACC

CJNE A,#8,LOOP1

MOV P1,#0FFH

POP ACC

RETI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NOP

NOP

NOP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SEG7:
INC A

MOVC A,@A+PC

RET

DB 0C0H,0F9H,0A4H,0B0H

DB 99H,92H,82H,0F8H

DB 80H,90H,88H,83H

DB 0C6H,0A1H,86H,8EH

END

网友A:
这种例程不宜菜鸟的成长。
建议楼主整规范些,否则会误导青少年…

网友B:
别用汇编了,都不学这个了,直接用C吧。

网友C:
如果学单片机没有学过一款单片机的汇编,很难说对单片机有多精通,只有精通一款单片机的汇编,才能真的明白单片机.如果以后你想学ARM,没有汇编基础,很难入门.

网友D:
如果学单片机没有学过一款单片机的汇编,很难说对单片机有多精通,只有精通一款单片机的汇编,才能真的明白单片机.如果以后你想学ARM,没有汇编基础,很难入门. ...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

网友E:
头脑连个基本概念都没有,就搞汇编,只会越搞越没兴趣

遥想当年,书的第一章就讲什么中断,连那口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就上中断了 无语

后来还是自己买了本C语言的书,书中的程序都有详细的注解,配合一个51开发板,慢慢的实践,对单片机就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