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 MDK中SRAM安排疑惑

楼主(2010-08-20):
最近在飞凌的板子上移植uCOS,SRAM是32M,16位的芯片,两片32位数据接口接在BANK6上,在MDK中仿真是这么想的,一般做ROM,一半做RAM,32M的大小是0x200_0000,故俺安排的ROM地址是:0x3000_0000--0x3200_0000,RAM地址是0x3200_0000--0x3400_0000,这样在跑OS时,一部分代码段总是被莫名的清除,跟踪过去,明明清除操作指针指向0x3200_005a4,却将0x3000_05a4的内容清楚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于是俺想在一片中试试,改成ROM地址是:0x3000_0000--0x3100_0000,RAM地址是0x3100_0000--0x3200_0000,问题消失,这俺就有疑问了,对于NANDFlash,其地址就是对应Byte的,但SRAM的地址显然是按位宽32Bit算的,那BANK6,7的大小128M是以什么为单位的呢?以Byte为单位?那是不是说我将飞凌的32为SRAM接口改成16位的,依然是这两片,那地址范围就变成:0x3000_0x3400_0000了?有点疑惑,也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的想法,有大侠在的探讨一下。

网友A:
呃。。不会,不过顶个。

楼主:
呵呵,感觉对于新手来说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啊,但是怎没人答理呢,有点失落。我自己再试试,没结果继续等。有结果就传上来。。。。。。。。。。

网友B:
32 bit只是操作位宽,跟地址单位没有关系,对于cpu来说,size就是以byte作为单位的。

楼主:
楼上的解释阿呆明白了
现在有点问题如下:
FL2440 64M SRAM,内存分配如下:0x3000_0000-0x3200_0000作运行域,0x3200_0000-0x3400_0000作数据域,KEIL MDK下J-Link仿真,0x3000_005E4开始的代码会被擦出,全部变成00
但是程序下载到Flash中程序可以运行,让人受不了。
如果安排运行域0x3000_0000-0x3100_0000,数据域:0x3100_0000-0x3200_0000,仿真没问题,下载到Flash也没问题。让人纠结。

网友B:
第一个很好解释,因为你写到flash里,这时代码区已经相当于有了写保护,所以代码区没有被错误地覆盖,代码还可以执行下去。
而第二个的可能性非常多,也许是跟大小有关,有可能是跟位置有关,甚至可能只是跟人品有关。

楼主:
没有开MMU怎么会有写保护呢?在仿真时,跳转指令明明将PC赋值0x3200_05E4,观察窗口也是其值,但是实际上清除PC指向的数据域时,擦出的是0x3000_05E4的数据,也就是运行域上的代码。

暂时先放下了,有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至少现在还有一种途径可以让程序运行起来的。

阿呆要面壁思过了,人品真有问题了:L

网友C:
2片32MX16位实际上并联的,相当于32MX32位
如果不并联,你给个地址,怎么可能读取32bit数据

网友B:
下载到flash要有软件下载的,你的cpu直接写指令写不进去不就相当于写保护?

楼主:
10楼: 下载到flash要有软件下载的,你的cpu直接写指令写不进去不就相当于写保护?

程序是复制到SDRAM执行的,J-Link是直接下载到SDRAM执行的,效果应该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