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源跟踪装置怎么接受信号???

楼主(2010-08-20):
要做一个光源跟踪装置,要求在距离光源2米的地方接受1W的白色LED灯光,还必须在白天!现在手头只有几种硅光电池,但是超过80公分就基本没什么信号了,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忙给点意见,或者有更加灵敏的光敏元件推介一下啊,拜托拜托,先谢谢了

网友A:
用望远镜,将物(你的LED)成像于你的接收器件上。

网友B:
加个凸透镜就可以了,调节透镜至光电池之间的距离,使光源的像成在光电池上即可,凸透镜直径越大,灵敏度越高,焦距越短距光电池的间距就越小。

网友C:
你是TI比赛的吧

网友D:
1、调制解调,这是从高躁声背景中提取有用信号的通常做法。
2、光源处加准直机构或接收器端加成像机构,这个需要找做光学设计的帮忙。
3、买一个摄像头(带调焦的),不过这样你的主要任务就变成数据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