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一个LCD显示屏都会产生哪些噪声吗?

楼主(2010-08-20):
我的意思是在一个控制LCD显示过程中,电路中哪些因素会产生噪声。

网友A:
这个噪声和一般数字高频电路常见噪声有什么区别,做板子的时候注意EMC就行了

网友B:
本人菜鸟,EMC是什么呀?

楼主:
EMC就是电磁兼容

网友C:
DC-DC产生的噪声呗。
这个肯定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