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LCD控制或触摸屏控制芯片的资料。

楼主(2010-08-20):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急求。

网友A:
楼主需要的资料真多……

网友B:
我这有一个关于LCD驱动的资料

网友B:
还有一个LCD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只要触摸屏的我听说有什么研讨会的,估计应该会有些资料。

网友C:
lcd控制可以用psoc3,触摸屏控制可以用truetouch系列

楼主:
那具体的芯片呢,推荐两款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篇**(LCD 字段式驱动器的新方法
http://embed.**/tech_260_2010062310584232.htm),或者这个帖子第112楼,我有把**拷贝下来(不错的**-112楼有更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4242
至于具体芯片,还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