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指点我一下

楼主(2010-08-20):
我们现在在弄个项目,自己非专业的,不知道怎么设计,请指点一下
内容:我们想一种电子产品,由声音接受设备、微处理器、文字存储器、输出设备等组成。      功能:当该产品接受某一段声音信号(指人说话的声音),会立即在输出设备以文字形式输出。        原理:当某一段声音输入时,微处理器会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先这样假设),然后再通过识别这段代码然后从文字库找与该段代码匹配的相应文字,然后“调”出来,在输出设备上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耳聋的人和别人交流困难,希望借助此仪器可以能够“看见”别人说得话。。。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一、我所说的“文字从库中调出来”,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
二、这个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存储设备去存储文字和声音信号,怎么样减轻。
三、因为人说话声音的大小,标准不一,这样在上述过程中会不会有困难。
四、这个过程一般会用到什么电子设备呀
五、有人质疑在查找与之匹配的文字出来,可能会浪费大量时间,这样等话说玩,或许还没调出来,我想到了用像C语言中指针的功能,当找如“我”这个音所匹配的文字时,可以先找w所对应的,这样就会节约时间,可行吗?行的话,怎么实现?
我的问题比较多哈,希望别介意,望高手们能够指点指点,实在是急急急!!!

网友A:
自已做语音识别模块难度较大,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量.市场上有现成的模块,不妨先找来应用,有了识别信号,再做文字显示,成功机率大些.
“文字从库中调出来”,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

常用一级字库有3000多字,每个汉字对应一个区位码,可通过区位码来调用.(通俗讲即行,列地址)

字库大小看你用多少点阵,一般为16点阵,每个字占8(bit) x2x16=32字节,一级字库约为96k字节.
先去网上搜下语音识别模块的资料吧,5年前约3000元,现在可能便宜点了.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q=%E8%AF%AD%E9%9F%B3%E8%AF%86%E5%88%AB%E6%A8%A1%E5%9D%97&lr=&um=1&biw=1321&bih=856&ie=UTF-8&sa=N&tab=iw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耳聋的人和别人交流困难,希望借助此仪器可以能够“看见”别人说得话。。。

一般语音识别模块对所输入的语言是有一定要求的,不是南腔北调都能听懂的.上面这个要求可能很难包容.

网友B:
如果是基于PC,有现成的软件,但需要“训练”,识别力还是很不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联系,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网友C:
电脑的语音识别:如果是基于PC,有现成的软件,但需要“训练”,识别力还是很不够的。
创意很好!所以,你要考虑一下方案的成功率

网友D:
这个方案出来之后能打败纸和笔吗,或者冬天哈一口气在玻璃上,然后写

网友E:
语音识别效率实在够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