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压比较器为何没有低电平输出,有图

楼主(2010-08-20):
帮忙看看这个电压比较器为何没有高电平输出,有图,示波器横线是电压比较器的负端输入(1脚),波形是从正端输入(3脚)。电压比较器用的是TI公司的TL331,数据资料也附上了,麻烦给看看,从波形上看,应该有高电平输出呀。

网友A:
不知道你后面电路是什么,你可以确定一下负载所需的电流,重新调整一下上拉电阻 ,换个10K试试

楼主:
换了,也不行。后面直接连接单片的引脚,用单片机检测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