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LC的疑问?

楼主(2010-08-20):
上次问到反激和正激区别时,大蚂蚁说到了LLC电路,出于好奇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电路,查看了下公司用的6599作为这个电路的控制驱动IC。

问题是:首先,这里的LC电路是应该是串联LC电路吧?嘿嘿~~(不敢太确定哈,因为如果这里都错了,那后面的问题也就全乱了) ;其次, 这个电路IC的驱动信号频率是工作在LC谐振频率的左边还是右边?

我的思考:资料中提到,如果输出电压空载或轻载,那么输出电压漂高,IC会提高工作频率。(于是我想提高频率要使LC分压增高,那么LC的阻抗应该增大才对,要使串联LC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增大,那么说明驱动信号是工作在LC谐振点的右边,在而工作右边LC呈现感性)。不知道我这样思考是不是对的?

再者,资料还提到,当输出短路时候,驱动信号频率会降低,则LC阻抗降低,那么LC上的分压应该也会跟着降低吧?但是资料上却说C上的电压会增得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电路是llc,一般情况下,lc与负载串联,剩下的l与负载并联
2、工作频率一般选择在主谐振点的右边,大于谐振频率

空载或者轻载时,工作频率会增加,降低整个网络的增益,相反,工作频率会增加,但是整个网络的上的分压跟负载有关系,就像在短路时,负载最大,工作频率接近谐振点,整个谐振网络的电压接近零,但是L和c上的电压都不是,两者之和为零

希望可以帮到你